螺纹正反丝是不是只由正反丝锥决定

楼主(2024-05-15):
螺纹孔打穿攻正丝,从反面拧是否也是正丝,螺纹正反丝是不是只由正反丝锥决定?

网友:
[点击查询楼主精神状态]

网友:
这个问题你想一想螺母,螺母反过来就要反转拧紧吗?这么一想就容易想通了。

网友(点评):
绷不住了,哈哈

网友:
这用得着问吗

网友:
你些不是你应该了解的,这些都是哪些低贱的民工要知道的,你应该研究更高级的,没必要跟民工同流合污

网友:
螺母使用没有规定方向

网友:
人只要向后转身,左手就变成右手了。神不神奇!!!

网友:
螺母在反面的确是返拧,楼主没错的。
比如一块水平放置的板,在上面拧螺母,是顺时针拧,但如果是反面拧螺丝,是逆时针拧。
所以证明,楼主说得没毛病。

网友:
大春,我告诉你,你和别人不一样,千万别把时间浪费在钻孔攻丝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