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好模具发现设计的有问题,不知道怎么改模具方便,希望大家指点下

楼主(2024-05-15):
原来一直都是用3D打印解决,第一次画开模件就出问题,有没有比较省钱的改模具办法上口和下口尺寸差太多

网友:
大口改小口很简单,模具抛抛光就可以了,

小口改大口要烧焊+抛光, 或者线切割,割下来,得做一个装上去.

网友:
怎么改是乙方的事情,甲方只负责提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