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橡胶履带驱动轮设计

楼主(2024-05-15):
最近在做一款橡胶履带的底盘,选的150*60的橡胶履带,大概像图1这样网上找的现在驱动轮多是如图2这种精加和图3这种装配式的,精加的网上有家可以买但是齿数太大导致轮径很大,有点不协调,如图4,就想自己设计一个装配式的,但找了好久都没相关资料,哪怕履带橡胶的具体尺寸标准网上都没找到

论坛里跟橡胶履带有关的资料也都看了下,好像没有这个驱动轮设计的,大多是些功率带宽之类的具体选型计算(话说这个计算公式都不统一,好几种版本,比如最后一张截图那个节距),有的说参考链轮设计,但钢制履带板那种还可以理解,这种橡胶履带我感觉更像是同步带,可是同步带轮跟这种装配式的又不一样。

论坛如果有大神有这个驱动轮设计的相关资料还恳请赐教,这玩意找了好久,头都大了,或者有卖这种驱动轮的厂家也行,万分感谢

网友A:
网上有小的驱动轮卖

网友B:
橡胶履带的啮合方式是节齿式啮合,你说的参考链轮的那种是节销式啮合,还是有区别的。
嫌大就把你图2和图3的结构,减几个齿就可以。运动仿真下啮合状态,轮齿接触和分离时没干涉就可以。再校验下强度。

楼主:
引用 网友B:
橡胶履带的啮合方式是节齿式啮合,你说的参考链轮的那种是节销式啮合,还是有区别的。
嫌大就把你图2和图3 ...

我模型那个驱动轮只是找厂家要的大概尺寸画的示意图,要不到详细尺寸,我就是想找点资料自己做个齿数小点的轮子。主要还是这个橡胶履带的尺寸尺高这些找不到靠谱的参数,现在正在到处搜厂家咨询这个参数,没做过履带,就怕尺寸齿形不准确导致轮子最后没法用

网友(点评):
节距没大问题就可以,

网友(点评):
齿形关系不大,强度够就可以,图3就是各圆弧面

楼主:
引用 网友A:
网上有小的驱动轮卖

我找的好多都是那种类似链轮那种结构的,貌似是两个拼在一起用,精加的轮子都只找到一家卖,他家标准的又大了点,定做的话我们前期测试也没量。这个履带底盘的配件感觉好冷门

网友C:
这种我们做过,直接找履带厂家,和他们确认轮子设计尺寸,或者直接委托他们来设计。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我们做过,直接找履带厂家,和他们确认轮子设计尺寸,或者直接委托他们来设计。

老哥能推个履带厂家吗?百度现在太坑了,全是广告,没找到几个能用的厂家信息,问了一家说没有我要的尺寸,另外两家还在等那边业务加我

网友(2025-04-22):
最近在做毕设,也很苦恼,没有插件可以生成,参考资料又找不到,标准也不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