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佬一个电机减速机的问题

楼主(2024-05-15):
请教各位大佬,电机连接减速机输入端一个止口面,一个轴孔,抱箍或者平键的形式,这样不过定义吗?

想了半天也没想明白电机、减速机的止口面到底有什么意义呢?

一般情况下,径向力都是由减速机的输出端承载了,输入端这边也没有径向力的存在。

网友A:
电机止口是固定电机外壳(电机整体的),轴是跟另外的件(比如带轮轮内孔、齿轮内孔等等)固定在一起的。轴内孔是轴向固定(防止轴向窜动)。键槽是周向固定(防止旋转)。前面那个零部件没猜错是别人提供的模型。

网友(点评):
对的,电机转子跟外壳相当于是两个部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的,大佬英明,我理解着也是这样

你的理解是错的。。。。。

首先,电机轴,是通过一系列限制条件,勉强固定在假想位上。如果内部轴承坏了,轴也就不正了。
2、减速机的轴,类同于电机轴,
3、外壳上的止口才是正确定位的。

网友B:
什么叫过定位?现在的加工精度,过定位这个概念可以忽略了,稍微有点间隙  都不算过定位

网友C:
没看明白问题点在哪

网友D:
引用 网友C:
没看明白问题点在哪

问题点就是:电机轴和减速机孔配合好,外面的止口也就没屁用了。。。。。。一个同轴限制即可,两个同轴就过定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机止口是固定电机外壳(电机整体的),轴是跟另外的件(比如带轮轮内孔、齿轮内孔等等)固定在一起的。轴 ...

转子和外壳是两部分我理解,但是外壳部分直接通过螺钉孔跟减速机固定住就可以了吧,没必要加这个止口面,这个位置的精度也没有什么高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叫过定位?现在的加工精度,过定位这个概念可以忽略了,稍微有点间隙  都不算过定位

有道理,但其实我主要想细究一下的就是这个止口面到底起到什么作用呢? 是不是没有也可以

楼主:
引用 网友D:
问题点就是:电机轴和减速机孔配合好,外面的止口也就没屁用了。。。。。。一个同轴限制即可,两个同轴就 ...

是的,大佬英明,我理解着也是这样

网友E:
止口面使为了保证安装精度,主要还是锁紧螺钉承载力

楼主:
引用 网友E:
止口面使为了保证安装精度,主要还是锁紧螺钉承载力

安装精度的话不外乎就是轴向精度和径向精度
轴向精度靠安装面就可以保证了,径向精度靠电机的出轴就可以保证了
这种情况多了一个径向定位面,假如说这个止口面和轴的同心度有问题的话
那么在抱箍形式下,一旦抱紧了,这两个位置实际上自身就产生了径向力,更容易使电机/减速机损坏
我是这么想的

网友E:
电机机输出轴套进孔,螺钉锁紧时怕减速机错位,导致憋劲。
你担心电机止口和电机轴不同轴?

楼主:
引用 网友E:
电机机输出轴套进孔,螺钉锁紧时怕减速机错位,导致憋劲。
你担心电机止口和电机轴不同轴?

确实有这个担心起反作用;抱歉,多问一嘴,螺钉锁紧时,减速机为什么会错位呢?

其实这块我觉得可能需要分开来问:
1.键连接,在键连接时,不是十分能想明白是什么时候会导致错位;
2.抱箍连接:突然想到抱箍连接确实是需要这个止口,如果没有这个止口面的话确实会导致憋劲

网友:
轴的作用本身就是传递动力,而不是用来定位

网友:
楼上正解,电机轴是用来传递动力的,径向不能承受较大力量,所以还是需要电机本体的止口来定位。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