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定位销的问题

楼主(2024-05-15):
现在有个场景,由于我需要绝缘,但找不到好的材料来实现定位销的绝缘,我目前想通过这种方法来实现:
1.安装定位销。
2.安装连接螺栓,螺栓可以通过绝缘垫来绝缘。
3.取出定位销。
请教一下,各位有过这种设计没

网友:
思路没问题

网友:
做个套子

网友:
有非金属的销

网友:
用POM做个销子?

网友:
如果定位销可以取出的话,说明这里没什么受力要求啊,那直接光固化一个定位销试试呢?

网友A:
陶瓷可以不

网友:
有标准非金属销钉或自己做

网友B:
可以用peek材料做

楼主:
引用 网友B:
可以用peek材料做

我的零件比较大,PEEK材料强度不够,定位精度不高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陶瓷可以不

陶瓷材料的螺纹好做的话倒是可以,只是需要配磨销的话比较麻烦

网友(点评):
陶瓷可以做螺纹的。只是价格贵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