吸塑ABS和家用包装泡沫耐高温实验条件

楼主(2024-05-15):
现有吸塑ABS和家用包装泡沫要做耐高温实验,
看理论ABS耐高温90度以上,泡沫没查到数据,
现在高温实验下来ABS85度已严重变形,泡沫也是。
请问论坛的大佬们,类似的高低温实验是不是要在满足什么条件的前提下去做。
资料哪里可以查到?

网友A:
泡沫不是材质

楼主:
引用 网友A:
泡沫不是材质

常用的,白色包装泡沫。

网友B:
普通ABS耐不了那么高的温度

网友C:
衡量塑料制品耐热性能好坏的指标有热变形温度、马丁耐热温度和维卡软化点三种,其中以热变形温度最为常用。
负荷热变形温度是将塑料标准试样浸在等速升温的液体传热介质中,以平放或侧立方式承受三点弯曲恒定负荷,使其产生规定的弯曲应力。在匀速升温条件下,测量达到与规定的弯曲应变增量相对应的标准挠度时的温度为该材料的热变形温度。
维卡软化温度是测定热塑性塑料于特定液体传热介质中,在一定的负荷、一定的等速升温条件下,试样被1mm² 针头压入1mm时的温度。
马丁耐热温度是指试样在一定静弯曲力矩作用下,在一定等速升温环境中发生弯曲变形,达到规定变形量时的温度,并以之作为评价高温变形趋势的方法。
同一种塑料上述三种耐热性指标的关系如下:维卡软化点>热变形温度>马丁耐热温度。
不同的塑料品种有不同的耐热性能,耐热塑料一般指热变形温度在200℃以上的塑料。
按照塑料的耐热性,一般分为以下四类。
(1)低耐热类塑料
指热变形温度100°C的一类树脂。主要代表有PE、 PS、PVC、PET、 PBT、ABS等。
(2)中耐热类塑料
指热变形温度在100~200°C的一类树脂。主要品种有PP、聚乙烯醇缩甲醛(PVF)、聚偏二氯乙烯(PVDC)、 聚砜(PSF)、 聚苯醚(PPO)、PC等。
(3) 高耐热类塑料
指热变形温度在200~ 300℃的一类塑料。主要品种有聚苯硫醚(PPS, HDT可达240℃)、聚芳砜(PAR, HDT可达280°C)、聚醚醚酮(PEEK, HDT可达230°C)、酚醛树脂(PF, HDT可达200℃)、聚四氟乙烯(PTFE, HDT可达260°C)。
(4)超高耐热类塑料
指热变形温度>300℃的一类树脂。主要的品种有聚苯酯(HDT 可达310℃)、聚苯并咪唑(PBI. HDT可达435℃)、不溶聚酰亚胺(PI, HDT可达360℃)、聚硼二苯基硅氧烷(PBP, HDT可达450℃)。

楼主:
引用 网友B:
普通ABS耐不了那么高的温度

网上了解的都是耐90多,我这实验85就变形,不知道哪里有问题。

网友:
不能只看ABS这个材质,这只是统称,需要具体到型号,每个厂家的原料参数会不太一样,因为有的加其他材料做过改性,性能会好很多;
一般塑料用好的厂家都有UL黄卡,里面可以查到热变形温度参数;
置于你说的泡沫,一般包装用的材料就是EPS和EPE,关于耐温得从实际出发,产品或者零件耐温90℃都好理解,但是我还没听说过要包装耐温这么高的。

所以你得高温试验基础得找到你用的材料的具体材料型号,找到厂家要规格书,都会有耐温范围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衡量塑料制品耐热性能好坏的指标有热变形温度、马丁耐热温度和维卡软化点三种,其中以热变形温度最为常用。 ...

我这是这样的实验设备

网友:
有耐高温的ABS,直接找塑胶厂商要参数看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