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一下XY双平面工作台的夹紧原理

楼主(2024-05-15):
我要定位夹紧型腔模具,导师叫我用XY双平面工作台,可以我实在想不出他是怎么夹紧模具的。是靠工作台上的螺栓旋紧吗?请教大家

网友:
夹紧吗?双向丝杆夹紧或单向丝杆压紧,不知道理解对不对,不懂就直接问导师啊

网友:
是否是这样的

网友(点评):
我也是这么想

网友:
什么东东怎么会这么夹紧

你导师的意思应该是让你用压块安装在平台上夹紧吧   不懂就问,不丢人

这叫不耻上问

网友:
XY双平面工作台负责定位,平台上面可以安装夹紧装置实现定位夹紧

网友:
不了解使用场合和使用要求,没办法评论

网友:
导师叫你用XY双平面工作台 “定位”    不是夹紧
你应该听错了,夹具再放在这个平台上

楼主:
感谢各位的答疑解惑。我问过导师了,确实是得设计夹具。我想问对于长方体的型腔模具来说,怎么设计夹具比较简单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