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各位大侠,非标零件啥情况用销定位

楼主(2024-05-16):
也在其他方面看到过一些资料,有时候为了拆卸安装定位方便用销定位,导轨定位、机器人底座用销钉定位。

其他什么时候用销定位还是很模糊的概念。请各位大侠指点指点

网友:
理论上对位置有要求的设备需要用定位销,但是加工成本就高不少了。现在老板都最求花小钱办大事,好几年没打过销钉孔了

网友(点评):
一个销成本50

楼主:
|汤姆饿死了发表于 05-16 09:11理论上对位置有要求的设备需要用定位销,但是加工成本就高不少了。现在老板都最求花小钱办大事,好几年没打过销钉孔了
好的感谢大侠

网友A:
我之前不知听谁说的,可以先调整后,上下件固定好打孔 敲进去定位销 防止窜动  这样可以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之前不知听谁说的,可以先调整后,上下件固定好打孔 敲进去定位销 防止窜动  这样可以么

没玩过这种操作,后打的一般情况下精度保证不了

网友:
模具上应用定位销的很多。

网友:
|邂逅阳光发表于 05-16 15:08我之前不知听谁说的,可以先调整后,上下件固定好打孔 敲进去定位销 防止窜动  这样可以么
可以,这种叫配作,以前干机床的时候基本都是这种方式。表打完第一遍质检过了再配打销孔,销孔要铰刀精加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