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零件如何绘制?

楼主(2024-05-16):
此零件如何绘制?请大神具体绘制下

网友A:
弯曲的部分,当然是带引导线的扫描啦。至于拉直了是不是93,反正带括号,就是个参考,不管也是可以滴。

网友(点评):
猜测那个93可能是作为下料参考尺寸

网友:
一通放样猛如虎

网友:
螺纹先画螺旋线,然后扫描切除,曲杆先画两个圆和中心曲线,然后凸台放样

网友:
旋转扫描旋转在螺纹

楼主:
引用 网友A:
弯曲的部分,当然是带引导线的扫描啦。至于拉直了是不是93,反正带括号,就是个参考,不管也是可以滴。

带引导线的扫描这部份我画不出来你能不能画一下,我是SW2020的

网友:
没啥好思路,目前思路也只是利用二维图算出中间跟末尾的直径然后放样做,但这样肯定做不到拉直是1:20的比例关系

网友:
曲柄部分放样,用中心线参数引导

网友B:
网上有教程啊

网友C:
用弯曲命令可以保证锥度是1:20

网友(点评):
自己琢磨半天想出来了,没想到有教程

楼主:
引用 网友C:
用弯曲命令可以保证锥度是1:20

是STP文件吗?

网友:
这么多年就没用过弯曲命令,学习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是STP文件吗?

SolidWorks20222版本啊!

网友:
放样做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教程啊

弯曲,第一次见,长见识了

网友(2024-10-11):
分段放样

楼主: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教程啊

教程的网址能不能发上来?

网友(点评):
SolidWorks实例教程,“旋转”加“弯曲”搞定Z形手柄 - SolidWorks实例教程 - 西瓜视频 https://www.ixigua.com/7064428001148011019

网友(2024-11-18):
引用 网友B:
网上有教程啊

受教了,我还以为是用放样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