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功率薄壁深沟球轴承比如6808等外圈跑圈怎么办

楼主(2024-05-16):
各位大牛,比如小功率电机减速器小总成,轴承孔是铝合金的,内圈过盈,但外圈间隙甚至打胶,但测试后经常跑圈,轴承孔越磨越大怎么办?

对于这种薄壁深沟球6808,如果内外圈都过盈,选择不当可能卡滞。如何解。目前轴承孔H7, 轴h6. 壳体和轴都是铝合金。

网友:
图纸变更改配合啊
现场的可以把轴承孔表面敲些凹坑。增加配合紧度,也可以考虑扩孔镶套

网友:
轴承外圈端面压紧

网友:
这个就是结构设计问题。小轴承由于壁厚比较薄 所以过盈量不能太多,否则会导致挤压里面的滚珠。

轴承公差选择注意 动的那套需要过盈量大点,你这个是轴动 轴承外圈不动,所以轴和轴承内孔过盈量多点,轴承外圈和电机内孔过盈量小点哪怕放点间隙即可。

第二 小轴承跑起来容易发热 就很容易膨胀,所以轴承外圈可不要太大过盈量

第三:这类设计还是需要考虑 轴承孔位的圆柱度问题|

经常跑圈 可能转动阻力太大 轴和轴承内圈产生了相互错动 可以加大轴正公差,用冷装法将轴冷冻再装入轴承内孔。 土办法也可用激光焊将轴和轴承焊接一下

所以希望把装配图贴出来,

网友:
需要看转速环境温度,材料热膨胀系数,如果是低转速常温,外圈直接小过盈就好了,不便安装就过渡或打胶

网友:
这个是设计问题。外孔过盈,内孔要松一点。外径貌似是52,过盈量0.02,也就是轴承孔最好比轴承外圈小0.02mm,但是这个孔壁要厚实点,轴与轴承内圈的结合最好松一点,也就是轴为负公差,-0.02比较合适。外紧内松。

网友(点评):
微型轴承也是外紧内松么

网友(点评):
这个就不是微型轴承了。主要看外径确定轴承孔的直径,表面上看H7没啥问题,还得看外壳的材质,光洁度等。这个经验就很重要。外面要紧一点,防止跑外圆,这样轴承孔就松了,轴承内圈和轴的配合,松点问题不大。

网友:
能用手按进去的外圈基本都是间隙配合吧  理论上0配合是不是手放不进去   针对微型轴承而言

网友(点评):
能按进去的,至少差20丝才能放下去,因为有毛刺,轻敲进去,大概10丝,大力敲,可能2丝到过盈1到2丝,狂敲,估计过盈3到5丝,进去了轴承可能也不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