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好,萌新第一个帖子,问一个结构设计的问题

楼主(2024-05-16):
如图所示,一个m5的螺柱,一个弹簧,这两个零件底部焊在一起,弹簧上方和一个倒扣的碗状曲面接触,但接触效果不好,大佬们有什么好的接触方式推荐吗,要能导电的,谢谢各位大佬了

网友A:
电池盒弹片那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5&id=543749732800&ns=1&priceTId=215043fe17158379633438380e149d&spm=a21n57.1.item.5.5984523chQCOyy

网友:
看看这样行不

网友(点评):
这个是电刷那种结构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电池盒弹片那种?
https://item.taobao.com/item.htm?abbucket=15&id=543749732800&ns=1&priceTId=215043f ...

谢谢大佬,我买几个实装一下看看

网友:
可以看看弹簧导电触针

网友:
要求不高的,可以用导电胶。

网友:
用有齿的探针。。。

网友:
石墨电刷  弹簧头部有个导电自润滑的石墨  有标准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