直线导轨定位时有的公司会使用定位销来定位,想请教一下相关问题。

楼主(2024-05-16):
直线导轨定位时有的公司会使用定位销来定位,什么情况下比较适合用这种定位方式呢?相比在板上加工出基准,这种方式有什么优点吗?

网友:
加工量会小不少

楼主:
但我是觉得,那一排销孔也有加工的精度要求,相比起加工那一刀,能省很多钱吗?

网友(点评):
为什么是一排孔?不应该是两个吗?

楼主:
引用 楼主:
但我是觉得,那一排销孔也有加工的精度要求,相比起加工那一刀,能省很多钱吗?

我见过的,一米长的导轨,四五个是有的。

网友(点评):
一般四五百毫米的距离需要2个定位销,说的是靠边定位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精度要求不高,行程也不算长的情况下,纯靠定位销总体而言成本上能省点,但是其实不多我觉得主要还是时 ...

省时间?怎么讲?

网友B:
忽悠一下而已,没有意义,直线导轨定位要用压块,

网友:
用定位销,相当于把其他的干扰因素排除在外了,因为你用其他的定位,要调整,会有间隙等等

楼主:
引用 网友B:
忽悠一下而已,没有意义,直线导轨定位要用压块,

我说的这个销指的是用一排销做基准。跟压块不是一个作用。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说的这个销指的是用一排销做基准。跟压块不是一个作用。

没什么效果,因为导轨都是弯的,可有可无

网友:
常规都是这样做的,这样装出来,平台锁在滑块上就会相对比较顺(比没有靠销钉的顺,主要是规避工人操作,让装配更加简单),像我们分公司做直线电机的,所有导轨是相对大理石(5米左右)去打直线度的,导轨本身就是弯弯曲曲的,回答的比较水,你自己看看吧

网友:
精度一般的就当靠销孔来定位,两头一个

楼主:
引用 网友A:
在精度要求不高,行程也不算长的情况下,纯靠定位销总体而言成本上能省点,但是其实不多我觉得主要还是时 ...

有木有经常这么整的朋友结合自身工作经验总结一下自己在什么情况下会用这种方式。

网友C:
不用定位销都可以,根据使用要求来。仅仅要求能滑动带负载,还要什么侧基准

楼主:
引用 网友C:
不用定位销都可以,根据使用要求来。仅仅要求能滑动带负载,还要什么侧基准

没个基准怎么控制方向,总不能拿眼瞅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没个基准怎么控制方向,总不能拿眼瞅吧。

光轴导轨,用导向轴支座固定 。哪有什么定位基准,装上调试以下滑顺即可。不至于用眼瞅

网友:
引用 楼主:
但我是觉得,那一排销孔也有加工的精度要求,相比起加工那一刀,能省很多钱吗?

一排销孔没有意义,只需要首尾2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