蓝色尼龙加工m3螺纹工艺要求

楼主(2024-05-16):
蓝色尼龙轮上加工轴承压盖,盖板设计用3个圆周均布的M3螺纹固定,通孔。加工工艺如何安排?现在按常规加工方式加工底孔没问题,套扣时拉丝,断扣,排削极端不好。轮才10mm厚。另:主要想问下结构合理么。尼龙上加工M3的扣能承受螺纹联接的力量么?

网友:
容易损坏,不建议尼龙加工M3螺纹,建议改成通孔用螺母使用,或者其他连接型式

网友:
可以用螺母套

网友:
能不能和塑料膜一样镶螺母套货螺柱套

网友:
直接热熔铜螺母

网友:
悄悄告诉你尼龙吸水膨胀

网友:
看来空间所限了吧,一定要螺纹连接时,10的厚度可以了,只有加工时控制攻丝的转速,避免过度加热和损伤尼龙材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