机械小白,可以帮我看看我的轴承安装对不对吗

楼主(2024-05-16):
如图,轴垂直安装,下面装个铁质同步轮,上面是包胶轮,整体垂直安装,垂直的重力都由单列角接触去承受。然后这样的轴承安装分布合理吗?

网友:
轴系的重量是多少?重的话可以加一个推力轴承

网友:
你确定你得重力是角接触轴承吗?
算下轴向和径向载荷呗,看同步带轮,初步判断这工况用两个角接触就好。下面用深沟球,轴向载荷够也行

网友:
摘自NSK轴承样本,仅供参考

网友:
角接触轴承成对使用

网友:
一般角接触都是用两个的

网友:
这种受轴向力的最好不用深沟球,用角接触背对背装

网友:
如果是纯轴向力,那下面最好用推力球轴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