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套中LL和L的区别?如何提供接头采购清单?

楼主(2024-05-16):
管接头,我自己都不明白。每家的型号都不一样,更不知道怎样提供给采购。哭死。请教大家,卡套型号里的LL和L有什么区别?看样子是用于什么材质的管子么?比如一个10管径的卡套,我在明细表中该怎样写型号?我们的采购也不明白,只能照着我写的下单。。。谢谢大家!如果能提供一个类似的装配图明细表或采购清单,更是不胜感激!
附图,是我看的三种样本的卡套部分的截图。真不知道为什么各家都不一样。不知道怎样提供采购清单。。。

网友:
认真看参数,使用压力不同,根据工况选,

网友:
两个L的卡套(LL)通常表示具有双重锁紧螺栓的卡套。这意味着该卡套具有两个螺栓。
LL卡套通常比单个L卡套更适用于需要更高扭矩传递和更牢固锁定的应用。

单个L的卡套(L)通常表示标准的卡套,只有一个锁紧螺栓。
L卡套通常适用于一般应用,不需要特别高的扭矩传递或额外的锁紧能力。

楼主:
感谢楼上二位!

网友(2024-08-04):
你好,我是我们是管接头专业厂家,上海洛臣流体,可以联系18851906563替你分忧解难

网友:
认真看参数,压力范围不同,根据自己需要的参数进行选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