各位前辈,有做高温电阻炉的吗?请教下功率的问题

楼主(2024-05-17):
高温炉功率如何计算?书上说热平衡法和经验法,奈何就是没经验,有前辈了解的吗?给讲讲,谢谢。
或者有成型的计算器吗?推荐下。

网友:
初中学的知识,试好阻丝长度,上电测试,再加减长度就行了,多简单,电阻丝在不同温度,有不同电阻,所以要测试,按工作温度来测试

网友:
高温炉的功率计算通常基于需要加热的物体的热容量、所需的温度升高以及加热的时间。下面是一个基本的功率计算公式:
P=Q/t其中:
P 是高温炉的功率,单位为瓦特(W)或千瓦(kW);
Q 是物体的热量,单位为焦耳(J)或千焦(kJ);
t 是加热的时间,单位为秒(s)或小时(h)。
由于加热过程中可能的能量损失,例如热辐射、传导和对流等损失。因此,在实际应用中,建议留出一定的安全裕量以确保高温炉能够提供足够的功率来达到所需的加热效果。

网友A:
实际应用中主要看升温时间,时间长,功率可以小点;时间短,功率就要大点,另外功率大了要考虑温度过冲,功率越大越容易过冲,功率小了,温度可能升不上去。

楼主:
引用 网友A:
实际应用中主要看升温时间,时间长,功率可以小点;时间短,功率就要大点,另外功率大了要考虑温度过冲,功 ...

功率过冲的意思是指的发热体虽然释放了大功率,但是被加热的吸收不了的意思吗?

网友A:
引用 楼主:
功率过冲的意思是指的发热体虽然释放了大功率,但是被加热的吸收不了的意思吗?

工业烤箱一般有要求温度控制,主要体现是恒温时,烤箱内各处温度差异范围,称之为均温性。这是一个温度公差范围,一般为正负几度(看客户需求)。功率太高,温度就不容易控制,比如客户要求100℃±3℃,你功率大了,恒温时烤箱内温度很容易就超出±3℃这个范围值了,就是不合格。升温和降温一般不做要求,恒温一般会有要求。

楼主:
引用 网友A:
工业烤箱一般有要求温度控制,主要体现是恒温时,烤箱内各处温度差异范围,称之为均温性。这是一个温度公 ...

多谢前辈指点,具体如何计算功率,有方法吗?求赐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