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黑工艺,请教

楼主(2024-05-17):
热处理工艺菜鸟请教下图片中的发黑工艺是什么工艺,材料是钢的,最外层是黑色,刮开后露出中间层铜色,再刮就露出银亮色,产品用在光学器械上

网友:
我记得钢件有种发黑工艺是表面生成二氧化三铁,整体看起来就是黑的。里面的黄色是不是发黑过程形成的另外一层氧化膜。期待高手来答

网友:
论坛比百度好用系列+1

网友:
电镀黑镍吧,钢铁件镀黑镍之前需要先镀铜、黄铜或锌

网友(点评):
应该是镀黑铬

网友:
不是普通的发黑,倒像是镀黑铬

楼主:
感谢前辈们的指点,查了下国标《GB T 9797-2022 金属及其他无机覆盖层 镍、镍+铬、铜+镍和铜+镍+铬电镀层》和《 GB T 9798-2005 金属覆盖层 镍电沉积层 标准》找到了跟我使用环境比较匹配的镀铬和镀镍要求,镀铬是:Fe/Cu15a/Ni25s/Crb,即先镀铜再镀镍再镀铬,镀镍是:Fe/Cu20a/Ni25s,可能镀铜+镍就可以了,也可能铜+镍+铬才能更满足消光要求

网友:
本材应该是殷钢(低膨胀),采用镀黑镍工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