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个输入零件怎么给他展开

楼主(2024-05-17):
求教一下大神们 这个输入零件怎么给他展开啊

网友A:
曲面展开

网友:
曲面工具栏中先等距曲面(选里侧或外侧 等距值为0)然后再选择曲面展平即可

楼主:
引用 网友A:
曲面展开

谢谢大佬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曲面工具栏中先等距曲面(选里侧或外侧 等距值为0)然后再选择曲面展平即可

谢谢大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