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是什么胶

楼主(2024-05-17):
看别人的PCB上粘的这个胶 作用是防水密封,耐温度-60到200°,我们自己试了很多种胶 要不然就是温度达不到要求,要不然就是不好脱模,达不到想要的效果,请问有人知道这是哪种胶吗 ,或者推荐来试下

网友:
是胶吗,看起来像胶垫,电子上好像都会用 红胶

网友:
散热贴,散热片

网友A:
耐这个温度的一般是硅胶

网友:
多角度图看看

网友:
如果是胶的话,你查查法兰密封胶试试?
我用过的密封胶看起来有点像

网友B:
从图上看:
1.看起来像是硅胶垫,市面上很多,我也有用,但是一般作为减震使用;
2.从耐温来看肯定是硅胶,用在PCB上的一般都是导热胶,带导热系数,不会太高,1左右;
3.不好脱模的话那你肯定用的单组分胶,单组分胶一般粘接力比较强,想要好脱模的胶一般都用双组份的导热胶;
4.最重要的一点就是你这个情况我见过,颜色也一样,想要达到这个效果可以找一下瓦克的胶水;

网友:
如此平整均匀应该不是胶。看着像硅胶垫。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隔热减震的,普通的耐高温隔热胶条,工业烤箱上用的上,便宜的很。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从图上看:
1.看起来像是硅胶垫,市面上很多,我也有用,但是一般作为减震使用;
2.从耐温来看肯定是硅胶 ...

请问是瓦克的哪种胶水 能给个链接或者参考图片吗 蟹蟹

楼主:
引用 网友C:
这种一般都是隔热减震的,普通的耐高温隔热胶条,工业烤箱上用的上,便宜的很。

嗯嗯 上面红色的是耐高温的泡沫板,我说的是下面白色的部分

楼主:
引用 网友A:
耐这个温度的一般是硅胶

是的 但是硅胶试了补不好脱模

楼主:
我用了那种类似于AB胶的硅胶 出来是这样的  但是塑料好像粘不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