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olidworks工程图显示看不见的线

楼主(2024-05-17):
同一个零件,用异形孔向导生成了两组螺孔。
工程图里的投影视图中,一组显示螺孔,一组显示光孔;而且光孔看不见的线也显示了。
请大侠指导,谢谢!

网友:
没事,能标注就行,不想要的线可以右键隐藏

网友:
打开三维,刷新保存下,然后回到工程图,就好了。我大多数这么操作一下就显示了。

网友(2024-06-20):
螺纹特征隐藏线显示出来,对应视图里显示样式选别的再选第三个刷新下,装饰螺纹线选高品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