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丝杆垂直安装选型

楼主(2024-05-17):
想请教一下,滚珠丝杆垂直安装,载重80公斤,升降速度10-500mm/min,行程400mm,应该选多大的滚珠丝杆呢,是怎么计算的呢????

网友:
先要布局一下 几个滑块和导轨

再计算一下 弯矩多少  还有重心偏离导轨中心距离

网友:
25  或者  32   丝杆

网友A:
选规格要看供应商选型手册或者选型软件,把你这些数据代入计算下就可以了。导程,精度要求等也是影响选型的重要因素。

网友B:
这个计算也只有我这种资深的才可以,只是太费时间了。

楼主:
引用 网友A:
选规格要看供应商选型手册或者选型软件,把你这些数据代入计算下就可以了。导程,精度要求等也是影响选型的 ...

看了一些,感觉一团浆糊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个计算也只有我这种资深的才可以,只是太费时间了。

请问有相关实例可以借鉴一下吗?

网友:
https://www.misumi.com.cn/eglib/pdf/No005_1_CHN2013_p2475.pdf