轻轨和重轨的选型计算求助

楼主(2024-05-17):
最近遇到个问题,轨道式运输平台的设计,虽然参考过去设计选好了使用18KG的轻轨,但是却不知道,这种轨道的选型是怎么个计算方式,查阅轨道的标准、网络搜索都未能找到详细的讲解,论坛里面有大神有相关资料可供学习吗

网友A:
假设需要为一台自动化输送设备选择轨道,设备总重1000 kg,运行速度为1 m/s,使用环境为室内。

选择轨道类型:轻轨(适用于自动化输送设备)。

计算最大负载:

静载荷:1000 kg
动载荷:考虑加速度和减速度,假设为200 kg
最大负载:
𝐹
max
=
1000
+
200
=
1200
kg
F
max

 =1000+200=1200 kg
选择轨道材料和规格:

材料:钢轨
根据负载和轨道规格手册,选择截面适当的轻轨型号。
应力和变形计算:

假设选择的轨道截面积为50 cm²,计算应力:
𝜎
=
1200
9.8
50
1
0
−
4

23.52
MPa
σ=
50×10
−4

1200×9.8

≈23.52 MPa
假设轨道长度为2 m,截面惯性矩为20 cm⁴,计算变形:
𝛿
=
1200
9.8
2
3
3
210000
20
1
0
−
8

0.011
 mm
δ=
3×210000×20×10
−8

1200×9.8×2
3

 ≈0.011 mm
根据以上计算和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轨道型号,并进行后续安装和调试。

网友B:
基本的参数 是垂直 还是水平 负载 最大加速度 定位精度 导轨布局

再计算 最大线加速度推出 最大角加速。通过转动惯量 计算出最大滚动阻力矩(这个参数比较重要)

不管是轻轨还重轨 再受力后会产生了接触应力 从而增加了滚动摩擦系数 和滚动阻力系数

网友C:
你可以找一本《起重机设计手册》。
专业的东西要找专业书籍和工具书。

楼主:
引用 网友A:
假设需要为一台自动化输送设备选择轨道,设备总重1000 kg,运行速度为1 m/s,使用环境为室内。

选择轨道 ...

学习了,谢谢指教

楼主:
引用 网友B:
基本的参数 是垂直 还是水平 负载 最大加速度 定位精度 导轨布局

再计算 最大线加速度推出 最大角加速。 ...

你好,这个截图是出自那本书,能分享下吗

网友(点评):
实用传动工程手册(SEW)

楼主:
引用 网友C:
你可以找一本《起重机设计手册》。
专业的东西要找专业书籍和工具书。

好的,我去找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