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W MOTION 两个配合特征压缩了,无法解压缩(哭)

楼主(2024-05-17):
各位前辈,道友:

     在分析一个组装体的时候,已经分析好了,动画也没问题,然后我导出图表后,想试试其它一些参数变化后的影响的时候,不知道为啥突然开始分析失败了,我还原后也不行了,检查了下,有两个配合特征被压缩了,右击也没有办法解压缩。然后每个配合后面还多了个符号不知道啥意思。

    以前遇到类似被我搞坏的情况了,都是重新来过,今天我累了,想直接解决下。不想再重来了。(怀疑是时针乱了,但是我一般不怎么改针,都是改总针的,时针的改动不太会。)

    还望各位大佬们看下。

补充内容 (2024-5-20 13:14):
最后还是新建了算例,然后把对称特征删除用其它配合替代,然后就没有配合沉余和套筒的,原来的删除也没能恢复。我也知道了为啥会突然报错,我在选一个配合特征的反作用力时,弹出了个窗口

网友:
从未遇到过,最烦让做动画,装逼的

网友(点评):
不是为了展示动画 是有些力的传递估算不准,直接仿真得出比较快。

网友(点评):
运动仿真能算力?

网友(点评):
可以的呀

网友:
关掉自动键码,时间选到起始位置,从模型界面重新关联,红绿灯多刷新几次,重新运算MOTION

网友:
1. 宽度配合被压缩是正常的,其本来就无法应用到motion中
2. 配合前面的符号叫“套管”,用来消除配合冗余,可能需要多次解算测试效果,没用好就会报错,所以我习惯在配合时就避免过约束。套管可以在motion设置中关闭

网友(点评):
哦哦哦 谢谢我去查下 , 奇怪了,刚开始仿真没问题,也没压缩,也有结果。后来看到零件一仿真就跑来跑去了才发现对称被压缩了。神奇,也不知道刚开始的结果啊能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