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享:轨道的选型计算

楼主(2024-05-17):
设:设备总重1000 kg,运行速度为1 m/s,使用环境为室内。选择轨道类型:轻轨(适用于自动化输送设备)。
一、计算最大负载:
静载荷:1000 kg
动载荷:考虑加速度和减速度,假设为200 kg
最大负载:𝐹max=1000+200=1200kg
选择轨道材料和规格:
材料:钢轨
根据负载和轨道规格手册,选择截面适当的轻轨型号。
应力和变形计算:
假设选择的轨道截面积为50 cm²,计算应力:
𝜎=1200×9.8/(50×10^(−4)
23.52MPa
σ=50×10−41200×9.8
23.52 MPa
假设轨道长度为2 m,截面惯性矩为20 cm⁴,计算变形:
𝛿=1200×9.8×2^3)/(3×210000×20×10^(−8))≈0.011mm
根据以上计算和设计要求,选择合适的轨道型号就可以了。

网友:
算错了。1200*9.8=11760牛顿,轨道截面积50 cm²也就是5000mm²,11760/5000=2.35兆帕。因为1兆帕=1牛顿/mm²
还有,你这个算的是啥?轻轨是这么选的吗?你是把轻轨当立柱用了,2米的轨道端面负载1.2吨,校核的压应力吗?你这个一吨的负载没轮子吗?
正常轻轨应该是校核表面接触疲劳强度,轨道踏面是个圆弧,车轮踏面是一个平面,点接触,然后校核轮压,轮压跟车轮直径,转速这些有关,计算公式手册上都有。
还有那些说感谢分享的人,你们看到啥了就感谢分享????不靠谱。

网友:
感谢 大神 哈哈,已收藏

网友:
“&#119865” 是什么意思?

网友:
mark,有空研究一下

网友(2024-06-28):
经常用到轨道,可以用这个方法验证下

网友(点评):
是的,机械设计中的强度、结构合理性,只有计算才能靠得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