摇臂钻锁紧无法松开,如何解决?

楼主(2024-05-17):
电气小白一枚,师傅突然跑路,同事全部出差,全厂就我一个电气的,实在是解决不了了,特来求助。

型号:沈阳中捷,Z3050x16/1

锁紧按钮正常工作,油泵电机反转。

点击松开后接触器没有吸合,油泵电机从而无法正转,但是电磁阀可以正常动作。

并且师傅们反应说点击升降后会自己夹紧锁死,从而无法升降。

有没有了解这款钻床的大哥来救救我,这是怎么回事,如果有哪位高手有它的电路图就更好了,网上找到的都不是这个。

目前尝试过的方法:
1.万用表通断测,按钮-端子排-延时继电器-接触器线圈-接触器常闭之间的导线全部正常导通
2.万用表通断测,接触器主触点、热保护继电器主触点均正常导通。
3.万用表交流600档位测,电机相与相电压410V,接触器相与相电压410V,热保护继电器相与相电压410V,貌似都没有问题。
4.万用表通断测,时间继电器常闭正常

剩下可能怀疑以及没有检查的问题:
1.时间继电器损坏或者时间设置的不对导致电路逻辑出问题
2.机械相关问题
3.限位开关问题

网友:
突然想起以前在厂里。机床坏了喊机修;机修摸几下说不是机械问题找电工去;如此循环

网友:
电路问题!

网友A:
没有榔头不能解决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没有榔头不能解决的问题

你们搞机械的都这么狠吗

网友:
你不是电气吗?该你显山露水的时候了。。。。

网友:
对比接线图仔细查找,肯定有接错的地方,https://max.book118.com/html/2022/0905/6215215010004233.shtm

楼主:
问题已经解决,总共三个延时继电器,正常位置是断电延时/断电延时/通电延时/,但是不知道被谁改了位置(首先排除我自己)变成了通断断,所以电路没办法正常运行。

网友:
把时间继电器换一下看看不就知道了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