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一种自动上纸板的机构

楼主(2024-05-17):
需要完成连续将储料槽内的纸板移动到指定位置的机械,每次移动一张,纸板大小A4,厚度1-2毫米,机构尽可能简单,可以使用气动吸盘

网友:
没图没真相

网友A:
相关案例很多;
比如纸盒的上料机

你这个厚1-2mm
可以参考一下啤机;

网友:
印刷机构的飞达上料可以快速实现,也可以用摩擦上料: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相关案例很多;
比如纸盒的上料机

啤机?注塑机?

网友A:
引用 网友B:
啤机?注塑机?

啤机就是纸盒裁切包装用边角的设备,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啥那玩意叫啤机;
我看人家设备铭牌上写的啤机;
那个上料凸轮结构动作,吸盘吸取;
结构紧凑,速度也很快,

网友:
引用 网友A:
啤机就是纸盒裁切包装用边角的设备,
虽然我也不知道为啥那玩意叫啤机;
我看人家设备铭牌上写的啤机; ...

受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