操蛋,今天又来项目需求了

楼主(2024-05-18):
今天9点,一客户给了些样板,亚克力板自动撕膜、上下料、折弯。
有想搞的,我把信息给你们。不想搞非标了,不是人干的活

网友A:
搞一台报价,设计费5W

网友:
非标可以适当抬一下价格嘛,得对得起自己的劳动价值。要是提不上价,那还是算了。

网友B:
自动撕膜就算了吧!改成人工撕膜,不要因小工序问题搞得整机功能无法实现。

网友(点评):
自动撕膜,我觉得简单啊,我做过

网友(点评):
怎么自动撕膜的,分享个看看

网友(点评):
怎么检测撕膜有没有成功。有没有残留。这一点就很难

网友C:
自动撕膜是怎么实现的  没干过

网友:
引用 网友B:
自动撕膜就算了吧!改成人工撕膜,不要因小工序问题搞得整机功能无法实现。

关键原来的膜是怎么样的。

网友D:
这么琐碎的亚克力板,人工撕膜都费劲。还是让给有实力的人搞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这么琐碎的亚克力板,人工撕膜都费劲。还是让给有实力的人搞吧。

如果膜易碎,,,,,

网友:
引用 网友C:
自动撕膜是怎么实现的  没干过

盲猜,人工起个头,丢给机器,全脱

网友E:
引用 网友B:
自动撕膜就算了吧!改成人工撕膜,不要因小工序问题搞得整机功能无法实现。

假设撕膜OK了,后面的工序也需要经验啊。

例如亚克力折弯,我没搞过,我琢磨这玩意,是需要火焰吗

网友:
引用 网友E:
假设撕膜OK了,后面的工序也需要经验啊。

例如亚克力折弯,我没搞过,我琢磨这玩意,是需要火焰吗

亚克力是一种透明的塑料材料,具有良好的透光性、耐热性和耐化学腐蚀性。它具有高强度、高韧性和成型性好的特点,因此被广泛应用于制作透明装饰材料、广告牌、展览展示器、灯箱、家具等领域。
二、 亚克力不能折弯的原因
虽然亚克力具有优异的性能和广泛的应用场景,但是它不能像金属或铝制品一样进行冷弯或热弯,因此折弯亚克力是非常困难的。而亚克力不能折弯的原因主要有以下几个方面:
1. 软化温度高,硬度大:亚克力的熔化温度为160℃以上,硬度大,抵抗力强,难以进行冷弯或者比较大的弯度;
2. 组成材料:亚克力的主要成分为聚甲基丙烯酸甲酯,它具有较低的热稳定性和形变温度;
3. 处理方法:亚克力普通的加工方式为切割、打孔、雕刻等,不利于折弯。
三、 适用于亚克力的折弯方法
虽然亚克力不能像金属或者塑料一样进行折弯,但是我们可以通过一些特殊的折弯方法来实现需要的形态,下面介绍两种适用于亚克力的折弯方法:
1. 热弯法:热弯是指在一定的温度下,将亚克力板材放置在弯曲模具上,用热空气或者热管将亚克力板材热软化后再弯曲成所需要的形状。但是需要注意的是,亚克力板材在加热过程中温度控制要精确,否则会导致热失控;
2. 抛光法:抛光法是指在亚克力板材表面涂上一层厚度适当的亚克力溶液,并在表面均匀涂抹,使表面形成一个效果优美的坡度,并满足所需的开口角度。
四、总结
本文介绍了亚克力的性质及其不能折弯的原因,同时提供了适用于亚克力的折弯方法,希望可以帮助大家更好地了解和使用亚克力。在使用亚克力进行制作的过程中,需要选择适当的加工方式和折弯方法,才能更好地发挥亚克力的优异性能和广泛应用的优势

网友(点评):
如果折弯应该可以定制模具直接成型成想要形状!

网友:
估计撕膜不容易,中途撕裂了就难搞,,估计要喷点什么或者加热一下先把膜软化吗,这样比较容易脱离亚克力板吧,都是猜想。。

网友:
亚克力自动撕膜设备通常包括上料机构、下料机构、转盘载料机构和机械手。上料机构负责将亚克力板自动放置在设备上,下料机构则负责将处理后的亚克力板取出。转盘载料机构用于在机械手的作用下翻转亚克力板,以便机械手能够准确地撕除保护膜。机械手配备有专门的撕膜机构,如夹爪气缸和伸缩气缸,这些机构能够在不需要人工干预的情况下完成撕膜操作。

网友:
引用 网友A:
搞一台报价,设计费5W

设计费收到2K就不错了

网友(2024-07-05):
你图片里不是机器人弧焊清焊渣的嘛

网友:
说说亚克力怎么折弯,我都是拿胶水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