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什么表面处理?

楼主(2024-05-18):
请教各位大佬,这是什么表面处理?是哪一个标准

网友A:
表面处理和防腐: 见 PPR/PDS 要求 G(中性盐雾试验后的表层腐蚀)。
不适用 E2400279 中的要求。

网友:
不是写了吗?见PPR/PDS, E2400279文件,公司内部文件

楼主:
但是没有收到客户的文件,就只有图纸

楼主:
引用 网友A:
表面处理和防腐: 见 PPR/PDS 要求 G(中性盐雾试验后的表层腐蚀)。
不适用 E2400279 中的要求。

这是公司内部要求吗?PPR/PDS

网友:
问图纸提供方 这个PPR/PDS文件在哪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