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电滑环在工业机器人上的应用成熟么

楼主(2024-05-18):
想问下导电滑环在工业机器人上的应用成熟么,能解决手臂线缆缠绕、拉扯的问题么

网友:
工业机器人一般在一定的角度内转。。。

网友:
滑环可靠性不如直接联

网友:
通常情况下是使用机器人管线包, 管线包包含软管和拉紧系统, 可以配合机器人的关节动作. 但不能无限旋转.

而滑环, 更多的是用于无限旋转的场景, 连接电/气信号. 一般用于末端抓手上的特定功能实现, 比如旋转/搅拌/缠绕等.

网友:
滑环 传导 气液电,功率,信号都没问题。

lz放心大胆使用。就是价格有点贵。

还动不动让你定制

网友A:
设计制作过气滑环和电滑环,主要还是看工况吧,速度不快的连续旋转还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网友B:
导电滑环的应用已经成熟了,但由于它是一种摩擦件,工作时摩擦和磨损会导致其使用寿命比较短,需要定期更换。这可能会增加维护成本和停机时间。

网友:
引用 网友B:
导电滑环的应用已经成熟了,但由于它是一种摩擦件,工作时摩擦和磨损会导致其使用寿命比较短,需要定期更换 ...

寿命按照圈数计算,一般几千万,所以高rpm要考虑维护问题。

我还关心受潮打火的问题,例如通380VAC

网友:
abb 1200六轴就是滑环

网友C(2024-07-29):
引用 网友A:
设计制作过气滑环和电滑环,主要还是看工况吧,速度不快的连续旋转还是个很不错的选择。

请教电滑环在潮湿工况下,如何防水防大火?谢谢

通电为380VAC,功率10KW左右

网友A:
引用 网友C:
请教电滑环在潮湿工况下,如何防水防大火?谢谢

通电为380VAC,功率10KW左右

这么大的功率还是选择拖链或者电缆滑车结构吧。

网友C:
引用 网友A:
这么大的功率还是选择拖链或者电缆滑车结构吧。

需要无线循环嘛,只能滑环

网友A:
引用 网友C:
需要无线循环嘛,只能滑环

没弄过这么大功率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没弄过这么大功率的

厂家说没问题,给你定制,价格也是非常夸张

网友(2024-09-26):
导电滑环在要求360旋转的情况下用得挺多的,但是我们是在转速比较低的时候用,没出过问题,高速情况下就不知道寿命如何了

网友:
机械臂是一定角度的旋转

网友(2025-07-24):
风力发电上有的很多,价格比较贵些,对于机器人来说

网友:
有一定限制的,脉冲信号线估计不行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