怎样判断有限元分析的准确性

楼主(2024-05-18):
事情是这样的,我们做非标的,平时画图都是自己觉得有必要的时候搞个手算一下或搞个表格。这几天由于公要裁员了都没事干,我就利用空闲学了一下有限元。然后有一个问题就困扰着我,我怎么知道结果对不对?

比如,图上的两个,第一个图是一块四周简支的台板,长1000宽665厚度25,可以认为表面均布1吨负载,按材料力学的公式计算结果和仿真的结果相差10%,可以勉强接受。但是第二个图就,直径100长度100的圆棒与平面接触应力,材料相同,泊松比按0.3,弹性模量按210,公式计算结果和仿真结果差了30%,而且,仿真结果表格还不收敛,要不是我电脑卡死了估计误差会更大。

我虽然很牛逼,但是还是想不耻下问的,问一下各位老表,这个有限元的结果怎么处理?我咋知道准不准?怎么判断?电脑不靠谱,我目前认为和电脑比较起来,还是我手算的准。除非操作电脑的人也跟我一样牛逼。

第一个图

第一个图

第二个图

第二个图

网友:
这东西本来误差就很大,边界条件你搞不清楚的。雷诺数,热导率等。算出来有个参考值,再加上安全系数,一般就可以了。

网友:
不耻下问

我家祖传配钥匙的,你配几把?!

网友A:
软件肯定没问题,准确性也没问题 100%是人操作的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软件肯定没问题,准确性也没问题 100%是人操作的问题

我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有限元结果的准确性?你再看看你回答了啥?为什么要强行回复?

网友B: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有限元结果的准确性?你再看看你回答了啥?为什么要强行回复?

这个回复太屌了。mark

大家都来围观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复太屌了。mark

大家都来围观一下。

他说的没错

网友C:
引用 网友B:
这个回复太屌了。mark

大家都来围观一下。

题主有啥问题吗?就算是人的问题,你也指出一二啊,人家本来就是来学习的,你这话说的,不知道机械社区怎么这样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题主有啥问题吗?就算是人的问题,你也指出一二啊,人家本来就是来学习的,你这话说的,不知道机械社区怎 ...

确实是这样很多人水平半吊子可脾气却很大 其实这些人还没有学明白如何做人 其专业素养也好不到哪儿去

网友:
关于你这个问题,自我开始使用软件起就折腾了,我在网上也进行了诸多查找,相关书籍也阅览了不少,但至今仍未弄清楚。就我目前所知道的大体原因来分析一下:
其一,网格划分占据首要位置,软件有限元的原理便是划分网格,若边界不好就无法收敛,只要你胆敢不断往下细化划分,那结果可能会超乎想象,书上提及有限元结果的判定依据为网络无关性,可事实是有些经典力学都无法收敛,所以更复杂的情况就更多了(这里我只能认为是我的问题);
其二,由约束所引发的不收敛,在约束的地方容易在网格划分后出现不收敛的情况。至于如何解决这个问题,我也不懂,和楼主 一样,我也只是相信自己通过公式去捣鼓捣鼓;
其三,我也看了很多人的软件分析,网上视频类的,就在那一本其正的瞎捣鼓,大部分还没你理论基础扎实呢,分析的门槛低了,没有能接触到真正能说明白的高手。

网友:
有求于人,必先礼下于人。

不管别人如何回复,就算和问题无关,

你可以不理,不能质问别人为何要“强行回复”?难道你可以强制别人不回复?

@走江湖 朋友的回复“软件肯定没问题,准确性也没问题 100%是人操作的问题”。

你说说哪里有问题。所有问题的根源都可以归结为人。完全没毛病。

===

不谈问题本身,就说社区的基本礼仪都没有。

就算是有人在帖子底下回复帮顶两字,一般人也应该是感谢的。

如果稍微懂点小学语文的,看到这句:“我虽然很牛逼,但是还是想不耻下问的,”,

这货就是讨打的,猫着掐架的祸心而来。好歹带个狗头,还落个全尸厚葬。

网友(点评):
O(∩_∩)O哈哈~,抖机灵本身没错,但是不能要求每个人都买账。

网友(点评):
不耻下问,陌生人能给你个建议就不错了,有些人理都不理你!

网友(点评):
你这个人虽然技术不咋地,不过繁文缛节倒是懂挺多。那我就跟你学习一下怎么低调做人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这个人啥都会就是不会低调,是该跟你学学。

网友:
材料力学研究的主要对象是棒状材料,板壳结构是在弹性力学中考虑。

网友:
最好的办法就是验证哦,按照理论条件做实际的实验啊。还有做有限元分析的材质选择尽量使用自带材料库的材质。

网友:
这东西和化验是一样的,没有用标准样品去对比,结果只能算是参考。不要期望它准确到10%以内。。。。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有限元结果的准确性?你再看看你回答了啥?为什么要强行回复?

首先边界条件对不对,模型简化对不对
然后才是网格是否收敛,是否收敛一般看最大变形处网格是否充满3个以上

网友:
我的经验是把网格细化下,如果仿真结果差异不大就认为它收敛了或者进行横向对比,看你的仿真图片像是用画图软件自带的仿真插件,你可以试试更专业的Ansys,简单的模型理论计算和仿真结果是一致的,复查的会有些差异,前处理和边界条件很重要

网友:
我觉得这种情况,计算这么精确的情况下,只有试验验证才能证实楼主说的准确度了
但鉴于你手算和软件计算的差距问题,我觉得都是对的,主要的差距在于可靠性的系数取的不一样,计算结果上有出入,手算应该是参考的国内的计算公式,软件更多的是参考美国的计算方法,两边的计算公式有差异很正常,30%以内按保险的做就是了,当然,要完全做到边界就没办法了,毕竟这个就是个参考值

网友D:
1.成语要好好学学
2.有限元最关键的约束,载荷,网格划分,一样都没说怎么判断你是算的对的还是错的
3.如果你学过有限元理论计算,你应该明白有限元本来就是基于误差的,这个误差来自于你的网格划分,单元选择。这个误差是大致知道范围的,一般按常规计算在10%左右都是正常的。

网友:
此类简易的有限元分析 往往都是因为边界条件的选择错误导致与理论力学计算存在偏差,一般认为偏差在5%之内都可以接受。建议楼主可以贴出边界条件的设置,我们帮你一起分析一下

网友(点评):
5%是指和什么的偏差是5%?比如一根2235的棒棒,我通过实验测量相同的一批比如,50根棒棒的搞拉强度,结果的误差也可能也是大于5%的。那这个时候有限元的结果跟谁比较呢?

网友: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有限元结果的准确性?你再看看你回答了啥?为什么要强行回复?

跟实际情况比较 。我看了人家软件公司的案例。模拟结果跟实际情况非常接近。前提是你的设置要对。

网友:
1.首先查看自己的网格质量,网格质量有好几种评判标准,但是结果不收敛或者很差基本都是网格画的太烂。你一个细棒,不细化网格质量大概率不怎么样,根据我的经验大概率是这个原因。
2.然后查看自己的边界条件设置

如何判断结果准确性,其实就是要进行理论计算或者实验与仿真结果对比,就是这么判断。

最后一点,你求人解答疑问态度也要好点吧?还“不耻下问”,算我今天心情好赏你一个回答。

网友:
首先你什么软件,做CAE你首选ansys,另外边界条件,受力情况你只要给的准确,值一般都是准的,我记得几年前仿真论坛网有个中集做集装箱的说,他们每批次板材都算弹性模量和泊松比,实际出来的结果和模拟值差距在0.3%以内。
另外你结果不收敛很正常,模型简化,做近似,另外专门做CAE的是一份offer而且不是兼职。可想而知是有难度和深度的。

网友:
感觉都是大佬,想拜师,有人收吗

网友E:
引用 楼主:
我的问题是,怎么判断有限元结果的准确性?你再看看你回答了啥?为什么要强行回复?

靠实践验证,搞仿真也是需要经验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1.成语要好好学学
2.有限元最关键的约束,载荷,网格划分,一样都没说怎么判断你是算的对的还是错的
3. ...

你以为他不懂成语吗?

你这个人虽然技术不咋地,不过繁文缛节倒是懂挺多。那我就跟你学习一下怎么低调做人吧,不过话又说回来了,我这个人啥都会就是不会低调,是该跟你学学。

不是一般的叼和欠叼。

楼主:
引用 网友E:
靠实践验证,搞仿真也是需要经验的

你说的不对,我已经知道怎么验证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