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AXA点开图纸以后,没有任何修改,只是鼠标挪动了一下,划了下滚轮关闭就需要保存

楼主(2024-05-18):
CAXA点开图纸以后,没有任何修改,只是鼠标挪动了一下,划了下滚轮关闭就需要保存是什么情况啊?没有修改里面任何东西,只是用鼠标拖动着看了看,然后关闭这个图纸,就提示是否保存修改。

网友A:
我刚试了下,滚轮缩小放大,拖着左右上下晃了晃,没有任何修改,关闭,没提示保存。估计你是动着什么不起眼的线条什么的了吧。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刚试了下,滚轮缩小放大,拖着左右上下晃了晃,没有任何修改,关闭,没提示保存。估计你是动着什么不起眼 ...

没有,我试了好多张图,都是这,感觉是我的caxa设置上出了什么问题。

网友B:
在选项的显示里,把
□Undo/Redo显示操作
□保存显示操作
两项都取消选择试试

网友:
其实严格来说,动鼠标和滚轮是做出了改变,只是你觉得你在意的东西没变而已。

网友:
我试了一下,没有楼主说的这情况,看是不是设置哪里有问题了

网友:
楼主用的D版吧?我用这个没事,我用的应该是D版中的正版

楼主:
引用 网友B:
在选项的显示里,把
□Undo/Redo显示操作
□保存显示操作

哇,感谢,正常了,谢谢前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