子装配在总装配体里镜像,请教

楼主(2024-05-19):
大家在设计的时候有没有遇到过子装配在总装配体里镜像,然后子装配体设置柔性,然后就会发现子装配体镜像那个直接移动了,就像解除镜像一样,不知道什么原因?

网友:
你这个是不是应该发到SW区

网友:
你在镜像里同样设个装配就好了,或者把对应的(有装配关系)都弄到一个子装配体也许可行

网友:
这个问题很普遍,没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