左下是两个黑点,右下是一条短线。这分别代表什么特殊含义么?

楼主(2024-05-19):
左下是两个黑点,右下是一条短线。这分别代表什么特殊含义么?请问

网友:
好像有图。。。。但和没图一个鸟样。

楼主:
万事不决,切莫问网友。我们全是吃瓜不怕事大的主,事越大,越慢慢拖拖。

看看我的名字,咱也是审图的。

楼主:
我知道,但我不说,只看。O∗I

佛曰,不知所云

网友:
只有作者自己知道,你看看有没有文字描述

网友:
槽钢拼焊只能两头内外封焊,中间断焊,,,,黑点什么意义,不懂,没看过这种标注。

网友:
你到焊接车间,看工人怎么焊的,就啥都知道了!

网友:
我的理解是教你减少焊点数量,如何合理设计箱体结构的。上两个图都是4焊点,下两个图都是2焊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