该如何选用(采购)对应的管接头元件?

楼主(2024-05-20):
如上图所示,我现在拥有如下元件:
1)液压缸,进出油口内螺纹:PT-1/4;

2)液压胶管,进出油口:美制-9/16-D型;

3)压力传感器,连接口:M14x1.5。

我现在想采购一个“三通管接头”,能够把上述元件连接起来,“三通管接头”的两个“侧母”,分别接“液压胶管”和“液压缸的进出油口”;“三通管接头”的“中母”,接“压力传感器”。

我想问的是:
1)有这样的“三通接头”么?某宝上有现成的产品么?方便给一个链接么?
2)是不应该在“三通接头”的“侧母”上,连接“过渡接头”,才方便连接?

谢谢各位热心网友的帮助!

楼主:
我想采用这种方案:
1)买如下图所示的“三通接头”;

2)再买如下图所示的“红框中的过渡接头”;

这样,就能够全部连接上了。对不?

网友:
这个应该没有现货,需要定做或者采购现存三通阀加连接螺丝件!

网友(点评):
感谢!您看看我2楼的补充发言!这个方案合理不?经济不?简单不?

网友(点评):
有多大量?几件可以那么干,量大可定制。

网友(点评):
感谢!就2件!试验一下!

网友A:
据我所知是没有这样的,完全可以自己加工一个三通,很简单的一个零件,又不值钱。

楼主:
引用 网友A:
据我所知是没有这样的,完全可以自己加工一个三通,很简单的一个零件,又不值钱。

感谢,我从某宝采购了上述元件!感觉应该比自己加工节省金钱吧?

--------------------
另外,其中那个“三通接头”,中间的M14x1.5的螺纹,是否应该加“组合垫”或者“紫铜垫”?来保证密封?

网友A: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从某宝采购了上述元件!感觉应该比自己加工节省金钱吧?



主要看压力大小,气动的一般生胶带就可以,液压最好加密封垫。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主要看压力大小,气动的一般生胶带就可以,液压最好加密封垫。

感谢!我已经从某宝上买来到手了!

螺纹都可以正确连接。

我买的三通是:

侧口:PT-1/4
中口:M14x1.5

现在还没有缠密封带

系统压力<14MPa

我想给M14x1.5那个压力传感器的口,安放:紫铜垫

网友:
自己制作一个,还省钱

网友(2025-09-05):
引用 楼主:
感谢,我从某宝采购了上述元件!感觉应该比自己加工节省金钱吧?



压力继电器上一般都带组合垫

网友:
两头的PT1/4最好打胶吧,不打胶怕压力太大,按我的理解PT螺纹不要超10Mpa