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压力管路过滤器嵌入到已有液压系统中,该如何配管?

楼主(2024-05-20):
如上图所示,我手头有如下元件:
1)泵站,带出、回油,集成块,接口内螺纹:PT-3/8;

2)高压过滤器PLF-H60*10F,我想放在进油路中,为伺服阀工作,提供经过过滤的压力油;

3)伺服阀用集成块,有待“设计加工”,其接口螺纹可设计;

4)液压胶管若干,胶管螺纹:美制-9/16-D型

我工作条件有限,想用软管,把这些元件,按上图的方式组装起来。

我想采用的方案,是上图中用红圈的“变径接头”,来实现“胶管和高压过滤器”的连接。

这个变径接头两端应该是:美制-9/16-D  和  M33x2,螺纹。

这个方案合理么?

网友:
这个是不是太笼统了一些,如果不考虑系统压力流量,那随便怎么接,接头对丝,可以直接买来配上,再不行也可以直接找厂家定做,这都不是事

网友(2025-09-05):
我的理解D型接头和C型一样,都不耐压,建议换H型的。高低都能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