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大神,可以和客户这样谈论吗?

楼主(2024-05-20):
根据航标7779-2005,假设图纸的平面度是0.1,做出来的产品是0.13,我们能说合格吗...

楼主:
测量的不确定度有0.03(或者说测量误差有0.03),如果说不能,或者说不行,那标准的意义何在?

网友:
我的理解是你知道测量有误差,你加工过的时候要考虑进去,实际要求公差比0.1还要小,这也是为什么很多高要求的公司要求件的公差在中位的占比有要求,而不是说只要进0.1的误差范围都合格的。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想引申一个话题,比如说产品很难加工,或者说产品加工出来了,检查平面度就是0.13,报废的话损失太大了,怎样说服客户接受呢,用以上标准去说服客户合理吗?

网友:
让老板去上香吧!这不是你能搞定鞥多事了。

楼主:
现在还不用去上香,仅仅是技术讨论。

网友:
引用 楼主:
感谢你的回复,我想引申一个话题,比如说产品很难加工,或者说产品加工出来了,检查平面度就是0.13,报废的 ...

指望客户接受就相当于是掷色子,多想想工艺改善吧

楼主:
工艺改善也是很好的建议,我只是想了解一下标准对我们实际工作有什么好的指导意义没有?

网友:
如果客户指定了按这个标准去测量测定或者给客户提出合同要求并同意了,那么这肯定没有任何问题,但是如果这个标准是一厢情愿的那就没有约束力

我觉得这只是类似定价权的问题吧,一切目的只是为了经济合格的产品,如果客户需要达到某个公差并进行了要求,这一般说明了产品的需求如此,如果这是最低要求客户肯定不会接受报废品,如果留有了一定余量也可以和客户沟通看能不能放行

网友:
这种你去扯皮说按照国标这个误差在理论误差可接受范围内就纯扯淡。
一般情况下工程师设计都会留余量,除非精度到留余量加工成本大幅度提高,层主只给了0.1的平面度,无法判断是几级公差。
这种情况就直接给客户明说,看看客户能不能让步接收,如果不能只能重做(图纸技术要求等同于合同)。
这种时候你去说啥这个加工精度我们床子做不到之类的话,那当初报价不就成笑话了吗。
你要是脸皮厚,就改检测数据,让客户自己抽样检,检出不合格你就说在我们那检测过的呀,可能测量工具不一样吧,可能运输变形了吧,巴拉巴拉,这就是你的扯皮能力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测量的不确定度有0.03(或者说测量误差有0.03),如果说不能,或者说不行,那标准的意义何在?

按0.07验收

楼主:
对的,做货之前就应该提出来。

楼主:
wswker  说的对,做货之前就要提出来

人在曹营心在汉  说的对,多和客户扯皮一下。

changzheng说得对,小于0.07一定没有问题,0.07~0.13待确定区域,大于0.13不合格

网友(点评):
测量误差这个东西,可以通过与客户进行测量对标确认;但是客户会问一个问题,你凭什么判定,实际是0.1,测出来是0.13;但走到这个角度上,大概率他就会让你内控公差0.07,或者换家能达到的供应商

网友:
当然是不合格的,你的测量设备精度是多少?如果你的平面度要求0.1,使用测量设备精度0.03或者说是测量设备的允许误差是0.03肯定是有问题的。

楼主:
这是航标HB7779-2005提到的内容,主要想表达的意思是说对于测量结果有合格和不合格的情况,另外还有一种情况是不确定情况,并不是说不确定度0.03是太大太小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