阀岛符号

楼主(2024-05-20):
有大佬知道,阀岛在气路图中怎么表示吗?

网友A:
阀岛没有专门的气路符号的,阀岛其实就是各种类型的气动电磁阀组合成的,所以取决于你用的电磁阀机能、个数。一般知名的气动厂商像festo、SMC等都有专门的气路绘制软件,里面有关于阀岛的模块。

楼主:
引用 网友A:
阀岛没有专门的气路符号的,阀岛其实就是各种类型的气动电磁阀组合成的,所以取决于你用的电磁阀机能、个数 ...

我现在需要他们按我的气路图来安装。
如果只画电磁阀的话,气路和实际不太一样,比如阀岛和电磁阀之间已经做好回路了,不需要再另外接线。
如何能让别人知道这个地方是用阀岛呢?还是就在电磁阀前面画个方框表示阀岛?

网友:
阀岛都是有气路底板的,而管式的电磁阀只有接管的气口,所以阀岛会多一个气路底座的接线图。

网友:
画个管路图

网友:
把电磁阀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