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关于销孔定位的相关问题

楼主(2024-05-20):
我现在见到销孔定位主要有两种方式

1.两个圆销孔进行定位,两个孔有一定的公差精度,在同一条水平或者竖直线上,之间距离设置正负两个丝的位置度要求。  但是有个问题我看有提到说两个圆销孔的话相当于过定位了(限制了两个销孔之间的距离 会导致装配不上)。   我的理解是:是不是只要两个板配套做孔就可以避免过定位导致装配不上的情况,就算反复拆卸两个孔也可以对的上。

2.一个圆销孔加一个长腰型销孔,这种应该是看到比较多的说法,一个圆销限制五个自由度,加上一个长腰型的限制一个方向的旋转。

对于1.2两种情况见到用1的情况更多,这是为什么呢?

3.有看到两个圆销孔放在板对角的情况,看大家的说法也是和1类似就是说过定位。不过这种我见到的处理方式是两个圆销孔在水平和数值两个方向上都设置正负两个丝的位置度要求。    这种情况会有什么问题呢?

4.再有对于销孔的一种情况是两个板之间只有一个销孔的设计,看到的一种说法是销可以起到保护的作用。这个是有什么说法吗?

网友A:
因为简单经济,这只适合较短距离不需要经常拆装的,即便不好装那一点点公差一锤子下去就没了,距离长了公差和成本上来就没有意义了,还可能装不上

网友B:
1是现场装配配打的,直接相当于定死了,非标这么做可以防止后续反复拆装调试浪费时间
2教科书做法, 常规大批量产品也可以这么设计,比较受加工精度的影响。优点是装配阶段比较省时间

楼主:
引用 网友B:
1是现场装配配打的,直接相当于定死了,非标这么做可以防止后续反复拆装调试浪费时间
2教科书做法, 常规 ...

了解到应该不是现场装配配打的,基本上所有定位都是按照1来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因为简单经济,这只适合较短距离不需要经常拆装的,即便不好装那一点点公差一锤子下去就没了,距离长了公差 ...

销孔之间是H7 g6的间隙配合,这会让装配更简单吗

网友C:
2是正确的,1是设计师偷懒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是正确的,1是设计师偷懒

正确的是不是应该一个板两个圆销孔,另一个板上是一个圆销控加一个长腰型销孔。

那如果是对角两个销孔的应该怎么弄呢 ,长腰型的斜着放(沿着两销控的连线上)?

楼主:
引用 网友C:
2是正确的,1是设计师偷懒

另外偷懒的话我感觉到不至于,因为长腰和圆的也就是命令不一样,并不会有什么麻烦的,

网友:
引用 楼主:
销孔之间是H7 g6的间隙配合,这会让装配更简单吗

这是比较正常的销孔配合,至少在图纸上是这样

网友:
理论上1的方式就合适,实际上总有一定的概率,加工没那么到位,导致这种方式不太好用,容易憋住。
所以一般尽量采用2的方式,至少常见的非标设备和治具都适合2.

网友:
1 精度要求高,单件场合。配做定位销/孔,装好精加工

网友:
还有一种:圆销+菱形销,和第2种方案类似~

网友:
那要是碰是要互换零件和更换一块板怎么办,不用怀疑两个销的使用问题,现在的加工水平精度应该是没问题的,只是要求而已。我们冲0.1料厚的模具主板都是4个圆销先定位灌胶定位导套。

网友:
精度高直接上圆孔,长腰孔那是粗活,孔的公差要求可以给很高,槽宽能给多高呢?

网友D:
两个圆孔须配作,一圆一长用于通用。一圆防脱落。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两个圆孔须配作,一圆一长用于通用。一圆防脱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