赫兹接触的应力等高线云图是哪种?

楼主(2024-05-20):
大佬们,下午好,
工作中遇到一个问题,涉及到一个问题的答案——赫兹接触的应力等高线云图是哪种?
如下图

我想知道
问题1:赫兹接触的最大应力值实在接触表面(图A),还是接触表面下面一点的位置(图B),
问题2:赫兹接触的最大应力会不会根据不同的问题表现形式会不一样?
例如齿轮啮合,
若齿轮轴向尺寸远小于分度圆直径是,齿的接触应力分布就是A云图,若齿轮轴向尺寸远大于分度圆直径是,齿的接触应力分布就是B云图,

本质上应该是一个问题,想知道下答案。
PS:自己查了好多资料都是模糊的,没能捞到准确的答案,自己也没学过弹性力学,实在搞不定了。
感谢~~~~~~

补充内容 (2024-5-23 09:30):
我对一组齿轮副(圆齿轮模数6 齿数48+直齿轮,传递10000NM)进行分析,2D简化 平面应力模式和平面应变模式 产生的应力等高线云图正好对应A B两种,3D因为电脑不行,周末跑了两天都没算出来,不知道该用哪种等结果

补充内容 (2024-5-23 09:32):
3D 粗网格算出来 最大应力在接触面上,感觉不太对,因为精度不够,不知道细化后,会不会成为B图的应力云图。

补充内容 (2024-5-23 09:34):
有人可能让我先按应力和应变的角度定下用哪种模式,这个齿轮分度圆280 厚度60mm 从定义上是该用应力模式,但是B图应该才是他正确的应力等高线云图的分布方式,可是应力模数算出来 是A图的,应变模式是B图,我懵了

补充内容 (2024-5-23 09:35):
所以我才来问,赫兹接触的分布,我记得齿轮接触 是赫兹接触来着。

网友:
我记得是第二种

网友:
之前学ansys课程的时候齿轮之间的接触应力就是第二种这样,具体的记不清了

网友:
在接触面上产生接触应力,并且最大接触应力位于接触区中线上.

网友(点评):
接触区的中线上 垂直的线吗?那另一个方向的位置在哪?你这个接触面表面和表面下一点的位置都有可能的样子。

网友(点评):
接触后产生弹性变形,是会有个接触面,最大应力在接触面的中心区域。不存在在表面下面一点位置这一说。

网友(点评):
补充一下,最大应力不在接触表面,是在离接触表面几个丝的地方,这个地方叫接触的次表层应力。

网友(点评):
不是接触面上,也不少几个丝,那是经验,大约仔接触半卷的0.3倍数量级

网友A:
这个要看是什么形式 分点接触和线接触 齿轮啮合是低副连接方式,属于线接触。

网友(点评):
没看懂 是根据不同接触方式 产生的不同吗?点和线分别哪种?

网友(点评):
对 接触形式不一样。点接触和线接触这两种应力图不一样。

网友(2024-11-27):
引用 网友A:
这个要看是什么形式 分点接触和线接触 齿轮啮合是低副连接方式,属于线接触。

不是,就是b

网友(点评):
两个圆柱面相切和两个球体相碰是不一样的

网友(点评):
我知道,数据上小差别而已,一个大约0.3倍,一个大约0.34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