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哥以及各位大神,铣床没有数显,怎么摇

楼主(2024-05-20):
@全体叼毛
如题,我的铣床Z轴没有数显,自己加工一块PP胶,摇数摇蒙我了,不知各位叼毛怎么摇呢?
工件见图。
发外电脑锣,加工厂说没有这么深的刀,而且容易断,500块钱也不做。只有自己夹硬上。

楼主:
@喂我袋盐 出来教我摇铣床

网友A:
500块不做?
发给我做,400,13066937362
铣床没有数显也可以干,但要小心,按手轮摇,炮铣摇一圈是5,你要锁死拖板,用自动走刀,定好速度,很好搞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500块不做?
发给我做,400,13066937362
铣床没有数显也可以干,但要小心,按手轮摇,炮铣摇一圈是5,你 ...

我的铣床只有XY轴数显,Z轴没有。
现在是用锯片开槽,没有转角头,又不想动铣床头,只能摇Z轴切,一圈2.5,摇多几次就懵逼了,费了1件料

网友(点评):
Z轴下压那里不是也可以定深度,深度定好,手摇分段下压铣不是也可以,为什么要去转圈呢。

网友:
可以切就代表没精度,
哪150一件就能干,

网友:
φ2的刀25长的都有,断刀估计是会断的,怕排屑不及时,会缠刀

网友B:
我想问,pp胶这样铣出来,鳍片之间没有披锋,客户如何验收,他们用来干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我想问,pp胶这样铣出来,鳍片之间没有披锋,客户如何验收,他们用来干什么?

客户就是我自己

网友C:
楼上问的是有没有披锋?披锋大不大?发个特写看看。

lz这个加工功夫了得。当然了画图设计也是一流。

楼主:
引用 网友C:
楼上问的是有没有披锋?披锋大不大?发个特写看看。

lz这个加工功夫了得。当然了画图设计也是一流。

没有披锋,就是摇错数,费了1件,材料18元,路费人工100yuan

网友:
导轨记号啊,不要数圈数,再不行就加限位块,,,,

网友:
没有数显,加个表即可!

网友:
想问一下,这样做出来,板会不会变形?怎么解决的?
我们这边做差不多的POM板,做好后像个跷跷板一样,艹了!!!

网友(点评):
我第一次是用铣刀锣,变形很大,现在是把板锁到铁板上锯,也有点变形,但好很多了

网友:
用锯片刀吧,2毫米的立铣刀肯定费时间

网友:
看刻度盘摇的,还能摇懵了?

楼主:
现在就是用锯片。另外,25个槽,每次Z轴要摇2圈+1.5mm,中老年人容易摇错

网友:
得整个数显,每次归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