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白,请问这样标注有问题吗?

楼主(2024-05-20):
(图片)

网友:
基准不统一。要想下实际加工是怎么操作的,就很容易理解了。

网友:
标得有问题,精度标太低了,要标0.01,0.03相对机加工来说,是最差的,一般我接的单 都是标0.005公差

网友(点评):
我看你是公差噩梦。哈哈。

网友A:
12-R5?

网友(点评):
我特地回过头数了下,真不止12个

网友:
以销钉孔为0基准,这里有一点不习惯吧。

网友:
有请@haipengtop 大佬指点

网友:
虚线可以不显示;不同的线型可以改一下颜色,虽然打印都是黑白,但是在电脑上方便区分检查

网友(点评):
别人的虚线可以不显示,他这个必须显示,不显示的话都不知道哪几个孔打光孔哪几个打螺纹孔

网友B:
用主视图的那一种表达方式就好;

你左视图和俯视图,这个0点选的,真的……

楼主:
引用 网友A:
12-R5?

这个搞错了,应该是12xR5

楼主:
引用 网友B:
用主视图的那一种表达方式就好;

你左视图和俯视图,这个0点选的,真的……

不是以有精度的孔为原点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搞错了,应该是12xR5

16-R5或者16xR5

网友C:
我也是真的在论坛才能看到,这么多坐标式的标注,机械制图的时候从来没教过这样标注啊,又不是很多孔有必要用坐标标注吗?你几个1.6粗糙度的精加工面作为你的基准面不行吗,非要弄个孔做基准,测量的时候麻烦的一比,还有公差0.03是怎么得出来的。前人就是这个公差?

网友D:
0点设置有点问题,最好靠一边,有4个圆角没标。我是这么想的,真的根据你们的实际。图不错。没看见其余粗糙度。

网友:
坐标标注,我也不太习惯。看见现在标注的。有时是不太合适的。我们以前墙板标注坐标的时候,就有0点选择问题,有时两面加工,0点选择不是一个端,而是两端,会造成误差。如果是贯穿孔,就会有可能加工两次的情况。通孔在两面孔表都显示了。所以容易出现误差。所以,后来,我叫他们贯穿的孔只在一面表示,另一面不要贯穿孔。 这样就不会出问题了。

网友:
你的俯视图应该以轴线为基准线对称标注。

网友:
这不是小白能标的图。。。。。。打住,太难了。

楼主:
引用 网友C:
我也是真的在论坛才能看到,这么多坐标式的标注,机械制图的时候从来没教过这样标注啊,又不是很多孔有必要 ...

机械制图确实没教过这种,这种坐标式尺寸链标注是在工作中跟别人学的,0.03对刀公差前人给的经验。

网友(点评):
对刀公差?指的是机床对刀还是你这个孔的作用是对刀?如果是机床的对刀公差也就是定位公差是0.03那是给你设计时参考的,实际你要按你两个零部件配合需求来定公差,只要公差机床能加工就行了,不能按机床公差来!

楼主:
引用 楼主:
机械制图确实没教过这种,这种坐标式尺寸链标注是在工作中跟别人学的,0.03对刀公差前人给的经验。

这个孔的作用应该是对刀吧,就是先以公差0.03的边作为基准,确定这个孔的位置,然后机床清零,其他尺寸就以这个孔为原点走相对坐标。

网友:
引用 楼主:
这个搞错了,应该是12xR5

你再数数

网友E:
没看懂,销孔不给公差吗?

楼主:
引用 网友E:
没看懂,销孔不给公差吗?

感谢指点

楼主:
引用 网友D:
0点设置有点问题,最好靠一边,有4个圆角没标。我是这么想的,真的根据你们的实际。图不错。没看见其余粗糙 ...

感谢指点

网友:
公众号留言选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