热应力和组织应力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楼主(2024-05-20):
热应力和组织应力有哪些区别和联系?
1)热应力是因为温度变化不均造成的应力,本质是相连的各部分由于弹性变形和塑性变形的不同步造成的;
2)组织应力是因为产生不同的组织而造成的应力,比如马氏体转变过程中,部分奥氏体转化为马氏体,而产生的应力。一般而言,马氏体在表面,芯部是奥氏体;
3)另外,还有机械应力(比如铸造过程中,型砂膨胀后对铸件的的应力)和残余应力,应力产生后,一般会因塑性变形释放一部分,最终无法释放的部分称为残余应力。
上述理解对么?请大家修改和补充下。

网友:
4)热应力和组织应力都是由于材料内部的变化而产生的应力,但其产生机制和原因略有不同。
5)在实际应用中,热应力和组织应力常常相互影响。例如,在金属加热处理过程中,由于温度变化导致的热应力可能促进了组织结构的变化,从而增加了组织应力的产生。
6)除了热应力和组织应力之外,机械应力和残余应力也是材料应力的重要组成部分。机械应力是由外部加载或加工过程中施加在材料上的应力,而残余应力是在材料加工或热处理过程中产生的无法完全释放的应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