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哪种输送形式成本最低

楼主(2024-05-21):
请教下,哪种输送形式成本最低,或者说成本差大概多少?   有没有都用过的
链板、辊道、皮带

网友:
皮带

网友(点评):
皮带成本最低?

网友A:
无动力辊道

网友:
看工况,,,,各种不同的工况才衍生那么多种输送方式。。

网友A:
大佬要运输什么,速度,流量,载重,物料形态,,,,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大佬要运输什么,速度,流量,载重,物料形态,,,,

就是说同条件情况下,哪种成本低一些,或者是有明显的成本优势?比方说物料就是矩形重物,体积在1m×1m×1m,重量在1000kg,速度要求在0.2米/秒

网友(点评):
辊筒,不用纠结其他得。

网友(点评):
辊筒总感觉太贵,是不是其他两种更节省成本?

网友:
具体工况,具体分析!

楼主:
引用 网友A:
无动力辊道

这个不行,不好设置推或者拉的装置

网友A:
引用 楼主:
这个不行,不好设置推或者拉的装置

去掉无字

楼主:
引用 网友A:
去掉无字

目前的方案就是有动力滚筒,主要感觉有点贵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方案就是有动力滚筒,主要感觉有点贵

1t,安全第一

网友B:
链式输送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链式输送

1t,你的链板打算怎么搞

网友A: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方案就是有动力滚筒,主要感觉有点贵

1t,链板,皮带如何支撑?

网友:
引用 楼主:
目前的方案就是有动力滚筒,主要感觉有点贵

现在的方案是双排链,实心滚筒?

自己加工会贵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1t,链板,皮带如何支撑?

各种形式都可以实现,只是成本问题。

楼主:
引用 楼主:
各种形式都可以实现,只是成本问题。

皮带没用过,不懂是不是更便宜

网友B:
引用 网友A:
1t,你的链板打算怎么搞

链式就只有链板吗?

网友(点评):
朋友,愿闻其详,能继续聊聊吗

网友A:
引用 网友B:
链式就只有链板吗?

lz选了3款比较,链板,辊道,皮带。

肯定有多种组合,例如有的皮带,也有辊来支撑。

朋友可以展开聊聊有哪些链式。

lz的要求是1立方,1t这样的载重,0.2m/s

网友(点评):
也许他的意思是链式机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各种形式都可以实现,只是成本问题。

输送汽车能用皮带吗?漏油,阻燃?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选了3款比较,链板,辊道,皮带。

肯定有多种组合,例如有的皮带,也有辊来支撑。

@大聪明设计师 我刚开始以为1立方的箱体;现在才看到是汽车。汽车是4轮支撑;而且要自主行驶上去和离开,所以辊好像不合适了吧。

那么就是链板和皮带了。

链式输送机是利用链条牵引、承载,或由链条上安装的板条、金属网带和辊道等承载物料的输送机。可分为链条式、链板式、链网式和板条式等。常与其他输送机、升降装置等组成各种功能的生产线。

网友A:
引用 楼主:
各种形式都可以实现,只是成本问题。

这玩意有皮带的搞法吗?

楼主:
引用 网友A:
这玩意有皮带的搞法吗?

网友:
引用 楼主:

皮带用什么支撑1t?要么是辊,要么是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