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赐教 表面处理 PF51D2和PF43D2是什么意思

楼主(2024-05-21):
表面处理PF51D2的零件材料是45钢,PF43D2的零件材料是铝5A05-H112,但不知道这表面处理代表什么意思,望大家赐教。

网友:
GBT16474-2011变形铝及铝合金牌号表示方法
GBT16475-2008变形铝及铝合金状态代号
变形铝及铝合金新的牌号与状态表示方法

网友:
没查到这些工艺代码  应该是为了省事 将表面处理工艺用数字代码 一一对应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