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a钣金厚度标准

楼主(2024-05-21):
能求教一下各位大哥,GA的钣金厚度标准是依据材料不同有不同的厚度对照的,但这厚度的与之对应的公差是多少,能有大哥帮忙解惑吗?

以13GA的碳钢为例,是0.0897英寸大概是2.28mm,可国内一般是2.5厚度的板子,所以想要请假一下这种厚度板子是在国外会被默认是常规板子吗

网友A:
那你得问客户是否可用国标板厚替代

楼主:
引用 网友A:
那你得问客户是否可用国标板厚替代

是的,这点就有点尴尬了,我们的客户面向欧美,是会出现这种2.3这种相对于国标不上不下的厚度,按照国标的板厚有公差标准,所以想要求教各位,那么美标有无板厚的公差标准

网友(点评):
有公差。厚度找钢厂咨询,可以定制,但起订量大

网友B:
找钢厂问一下,其实国标2.5MM,很多都只有2.2-2.3

楼主(2024-06-25):
引用 网友B:
找钢厂问一下,其实国标2.5MM,很多都只有2.2-2.3

是的,比较可惜的是我们没有机会能够接触到国外的钢材厂,因为这里面设计到一些单位制之间的不同,所以一些国外的常规厚度料在国内就买不到,但是我一直想吐槽的一个点是,作为互换性的无极数那还存在什么异议,或者说无极数在材料厚度中有没有能体现充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