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帮忙回答下面问题,谢谢

楼主(2024-05-21):
马达通过皮带轮带动升降台上升下降,如果工作温度在0-100度间,皮带轮和装配结构因热胀冷缩经常导致升降台无法正常工作。为此把皮带轮两端固定在马达驱动的皮带轮上,这样就可以避免打滑,升降台工作正常了,为什么?

网友:
把皮带轮两端固定在马达驱动的皮带轮上

??

网友:
摩擦力改牵引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