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什么是“烧冒口”?百度和谷歌不到。

楼主(2024-05-21):
请问什么是“烧冒口”?百度和谷歌不到。

网友A:
浇口,冒口,浇冒口,不是烧冒口

网友:
引用 网友A:
浇口,冒口,浇冒口,不是烧冒口

嗯,要去看看眼科。

网友:
浇冒口

你看看清楚行不行,前面应该有讲

人家是让你合理设置浇口和冒口,给你连一起说的,到你这成烧口了

网友:
铸造术语。
工厂里的车床是用来加工零件的,医院里的车床用来转运病号的。

网友(2024-08-31):
浇口浇筑,冒口补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