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理设置烧冒口为何能减少应力?请举例说明

楼主(2024-05-21):
合理设置烧冒口为何能减少应力?请举例说明

网友:
浇冒口在铸造过程中起到填充和排气的作用。合理设置浇冒口可以减少应力的原因如下:

均匀冷却:浇冒口可以帮助铸件各部分均匀冷却,因为它们通常最后凝固。这样可以避免由于不同部位冷却速度不一致导致的热应力。

压力平衡:冒口可以提供额外的金属液,以补偿铸件在凝固过程中体积收缩造成的内部压力,从而减少因收缩应力导致的裂纹。

减少缩孔:冒口可以吸收部分缩孔,减少铸件内部的孔隙,孔隙是应力集中的地方,减少它们可以降低应力。

应力释放通道:浇冒口可以作为应力释放的通道,因为它们在凝固后可以被切割或去除,这样可以减少铸件内部的残余应力。

改善流动性:合理的浇冒口设计可以改善金属液的流动,确保铸件各个部位填充充分,减少因填充不完全产生的应力。

通过以上方式,合理设置浇冒口可以有效地改善铸件的质量,减少因铸造过程产生的应力,从而降低铸件的变形和开裂风险。

网友: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假设你正在铸造一个复杂的形状,如一个长薄壁的零件。如果不设置浇冒口,金属液在填充薄壁部分后可能会迅速冷却,而厚壁部分还在继续冷却并收缩。这种不均匀的冷却会导致内部应力,可能使零件在冷却后变形或开裂。

但如果设置了浇冒口,金属液可以从冒口持续流入,帮助厚壁部分填充和冷却,使得整个零件的冷却过程更加均匀。此外,冒口在凝固后体积收缩,可以吸收部分铸件的收缩,减少内部应力。这样,即使在冷却过程中,铸件各部分的收缩也可以得到平衡,从而降低应力,减少或避免了因应力过大导致的零件损坏。

网友:
浇冒口是浇口和冒口的合称,浇口是进高温液体的,冒口是流出或者储存低温液体的。目的是为了使铸件各部分温度差尽可能小,减小凝固应力。另外一个作用是补缩,当发现浇冒口液体液面在铸件冷却凝固过程中下降,要及时添加高温液体,即为补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