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圆跳动、全跳动相关知识

楼主(2024-05-21):
径向圆跳动我的理解是有基准的圆度要求,径向全跳动则是有基准的圆柱度要求。

径向圆跳动标注保证这段“圆柱”每个截面外轮廓都很“圆”,但是这段轴线上的“圆柱”有可能有的地方直径大有的地方直径小。
径向全跳动则是保证这段“圆柱”是一个圆柱,在上面的基础上同时又限定了每个“圆”的直径大小“一样”。

在设计阶梯轴的时候每段轴我们需要的都应该是圆柱吧,为什么看到的图纸标注基本都是标的径向圆跳动,我的理解应该标径向全跳动度才对。

网友:
我也觉得轴类标径向全跳动严谨一点

网友(点评):
不过不是平滑的轴面,有卡簧槽,限位阶梯,锥面,这些有要求精度的话,还是得标径向圆跳动,加工完打标验证

网友:
径向圆跳动与径向全跳动
径向圆跳动的公差带是垂直于基准轴线的任意的测量平面内半径差为公差值t,且圆心在基准轴线上的两个同心圆之间的区域(见图),其公差带限制在两坐标(平面坐标)范围内。
径向全跳动的公差带是半径为公差值t,且与基准轴线同轴的两圆柱面之间的区域(见图),其公差带限制在三坐标(空间坐标)范围内。

由于径向全跳动测量比较复杂,所以经常用测量径向圆跳动来限制径向全跳动。必须指出,在用测量径向圆跳动代替径向全跳动时,应保证被测量圆柱面上的母线对基准轴线的平行度,或者是被测量圆柱面的轴向尺寸较小,并借助于工艺方法可以保证母线对基准轴线平行度误差不大时,方可应用。为确保产品质量,应使径向圆跳动误差值与母线对基准轴线的平行度误差之和小于或等于所要求的径向全跳动公差值。

1)径向全跳动公差是一项综合控制指标
对单一要素的径向全跳动就是圆柱度。但对关联要素的径向全跳动则可以同时控制圆柱度误差和同轴度误差。所以不能简单地把径向全跳动与圆柱度等同起来。有圆柱度误差必导致有径向全跳动误差,同样有同轴度误差也必导致有径向全跳动误差(见图)。

2)取代用法
(1)对单一要素和圆柱表面的全跳动误差的检测,如受到零件 结构或检测设备的限制,可用素线的平行度和圆度代替(如图标注等价)。
(2)对关联要素的全跳动可用素线的平行度,圆度以及同轴度多项分别代替控制(如图的标注等价)。
(3)当径向全跳动无法检测时,如果圆柱度检测手段比较成熟或具备先进测量仪器时,关联要素径向全跳动还可以用圆柱度与同轴度代替。

网友:
标圆跳动的地方一般也标外径公差,严谨一点再标轴的直线度,全跳动+外径公差对加工件的约束效果等同于圆跳动+直线度+外径公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