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种导轨安装台面的形位公差怎么标?

楼主(2024-05-21):
如图是上银导轨的安装手册上的内容,想问下台面上两条导轨都这样做靠肩的话,这个P的平行度好标,那个S怎么标呢?
还有,大家设计上都是这么做的吗?还是只要一边带基准靠肩,另一边自由?还是两边都自由呢?

网友A:
一边靠一边自由,用销钉做靠边,做粗定位,后期人工打表调整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靠一边自由,用销钉做靠边,做粗定位,后期人工打表调整

请问一边靠的话,这一边的形位公差怎么标呢? 另一边也要铣得跟这一边一样深,那这个S是怎么体现的呢?

楼主:
引用 网友A:
一边靠一边自由,用销钉做靠边,做粗定位,后期人工打表调整

请问这样做的话形位公差怎么标呢?

网友:
平面度呗

网友B:
平面度,后面加个CZ

楼主:
引用 网友B:
平面度,后面加个CZ

谢谢,学到了!

网友:
你可以标A、B基准面,技术条件中叙述A、B共面要求多少。。现在外协加工厂家水平参差不齐,估计看不懂你标的。。。。